笔记本开机要按任意键才能进入系统

楼主(2015-06-28):
笔记本开机黑屏,要按任意键才会进品牌logo。如果不按键盘的话,就要等很久才进logo,但进不了系统。拆了电脑,把笔记本键盘去除,开机正常。试过键盘全部按键都没有问题啊!问一下大吓是什么问题????求解决

网友A:
换个键盘嘛,,,,换键盘可以就叫客户直接换了

网友B:
键盘问题 。
键盘串键了!

网友:
一般都是键盘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键盘嘛,,,,换键盘可以就叫客户直接换了

进入系统后,键盘正常的!就之前有次电脑一直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的显示后,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,之前没有的
,电脑我拆了,能免费换嘛,拿去换,就没电脑用了,所以想有没有办法弄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键盘问题 。
键盘串键了!

有什么方法能修好啊

网友C:
哪有免费的,自己买一个换就免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哪有免费的,自己买一个换就免费了

穷,那我不管了,开机时就用手砸一下键盘,就行了

网友:
图便宜的话就外接个键盘

网友:
只能换键盘了。要不就开机按一下健在用。。。

网友D:
还有穷成这样的呀?教你一个方法,下载一个鼠标手写输入法然后拆了键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有穷成这样的呀?教你一个方法,下载一个鼠标手写输入法然后拆了键盘

这方法不错,只要上网费。就是不知道没有网的,穷啊没办法

网友:
这一看故障就是硬盘有问题吧。进不了系统,PE一样进的很慢吧。去掉硬盘进PE就很快了。

网友:
键盘连键了,换键盘方便,几十块钱

网友:
键盘问题,以前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,换键盘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