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请问一下图中黄色线框内的东西如何拆除

楼主(2015-06-28):
这个是用风枪加热,还是可以直接拨下来?谢谢各位!

网友:
驱动IC  无法拆除的  注意温度控制不到

网友:
它有线连接到屏,不拆的话屏怎么弄下来呢!

网友A:
拆IC还是用热风枪吧

网友B:
你这个  是手机的 电路板??+

网友C:
触摸屏驱动芯片。需要热风枪拆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  是手机的 电路板??+

是呀,这里是手机版块呀。这个可以上热风枪吗?看上面有层胶的怕搞坏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触摸屏驱动芯片。需要热风枪拆卸。

手机上的。这个可以上热风枪吗?看上面有层胶的怕搞坏

网友D:
那个是触摸IC你拆出来干嘛

网友:
这个就要看你的技术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那个是触摸IC你拆出来干嘛

我想把屏拆下来呀

网友:
先把排线插头拔下来,然后把主板拆下来,用电吹风把屏幕四周加热,用指甲把屏幕四周划开,屏下来后把排线顺着开槽取出即可!风枪温度过高会把排线吹变形的,直接取出就可以!

网友:
排排线座撬松,然后风枪小心加一下热。一般下面有一点双面胶粘住

网友:
这个排线下面是有胶粘着的吧,,反正我搞平板,遇到这样的,下面都是有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想把屏拆下来呀

你把排线的压住的扣子,拿开,就能拔出排线了拿出屏幕了,那个IC下面是双面胶粘的,

网友:
这个可以拆

网友:
这个可以拆,做好热屏蔽就OK了

网友:
小心点吧,手机就是麻烦!

网友:
可以用风枪吹下,注意温度。

网友:
放一百度吹一下,下面双面胶!!

网友:
触摸IC 难得触屏能用,不精准?

网友:
楼主表达的,让人容易误以为要拆下IC,应该是拆排线和IC一起下来吧,这个好拆,下面就粘着一层双面胶,用风枪热一下,直接折出来就好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IC还是用热风枪吧
你是数码之家那个风间尘吗?

网友:
温度注意好 拆它不费劲

网友:
下面是饺,类似双面胶的东西,稍微用点力,看能不能掀起来,不行的话,风枪温度调到100 ,吹下就掉了

网友:
最后是用小刀轻轻撬就下来了,多谢各位

网友:
那个是触摸驱动IC 你如果要换新的话 新的触屏上带这个IC的 不需要拆IC 直接从主板接口把排线拔出来就OK了

网友:
触摸IC 没必要跟换

网友:
用风枪,温度不要太高,能取下来

网友:
这个一般风枪不行,会起包,要不化胶的风枪吹。一般这个不会坏,换屏吧 看屏的的编号是个杂牌手机,屏幕有点贵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