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教

楼主(2015-06-28):
笔记本开机掉电一般检查哪里 维修思路是什么     笔记本有待机但是不触发除了发电  查供电什么思路呢  维修学徒求指点  评论哦  会给分哦

网友:
从适配器电池这些外的到内的都会引起掉电,范围可广了,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