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Thinkpad T440S主板上叫Q159场管的位置

楼主(2015-06-28):
前面有朋友发了T440S的原理图,根据图找个Q159的场管,但在主板上我没找到位置,本人不懂维修,还请大家帮忙指点下,谢谢!

另外补充下,是个6脚的

网友:
先找6脚的管体积小个的,测1256脚相通的,3脚接TB芯片的72脚通的就是了。

网友:
找6脚的管体积小个的

网友A:
不会维修建议不要搞,修不好故障还会扩大故障。

网友B:
既然不懂修就不要自己乱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会维修建议不要搞,修不好故障还会扩大故障。

嗯,是的,这个我知道,谢谢提醒,主要是想知道这玩意到底在什么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既然不懂修就不要自己乱修

嗯,是的,这个我知道,谢谢提醒,主要是想知道这玩意到底在什么地方

网友:
不会修乱动问题会扩大

网友:
不会修就  又不能确定问题  最好还是先找下论坛同样故障的帖子  要不越修故障越多 最后就废了

网友:
桥的三个PG正常,接着桥就要发出DRAMPWRGD,学习了,谢谢高手分享

网友:
懂理论不?

网友:
实际上我只是简单的想知道这个芯片在什么位置而已,仅此而已,知道的恳请告诉下

网友:
这个有没有点位图啊,我也正在个这款机

网友:
请问楼主修好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