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显卡

楼主(2015-06-28):
为什么有时候压显卡 要造成显卡短路 或者是大短路 这问题到底有哪些原因!

网友:
焊点连上了啊

网友:
压得太紧,爆啦!

网友:
把显卡压短路了

网友:
不坏也让你压断线了

网友:
没压好  要注意力道

网友:
估计你经常喜欢把故障扩大化,还是重做吧。

网友:
温度没有控制好

网友:
不用压,放好直接焊就好了

网友:
散热片碰到显卡电容了!

网友:
大短路就是公共点短路或者19V直接接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