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g5111t

楼主(2015-06-28):
song  5111t  开机电流1.2左右  bga做过显卡还是一样  必须换显卡还是有别的方法 急急急 大神回复

网友A:
是花屏吗?外接也花吗?这机器修过几台很花的,显卡通病。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了

网友B:
这个电源,基本是显卡没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是花屏吗?外接也花吗?这机器修过几台很花的,显卡通病。

外接不显示  是显卡没做好吗?

网友:
你修过这台没  显卡搞不好再考虑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源,基本是显卡没过

显卡做过  还是一样  是没做好吗?这个显卡容易爆不?  想压最低干一次

网友D:
修笔记本是个细活,有时候没配件再着急也没用!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外接不显示  是显卡没做好吗?

外接不显的不同看法,修几台是内外花。不显查平台复位出没?BIOS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修笔记本是个细活,有时候没配件再着急也没用!!

嗯  要啥配件呢  电流1.2我第一就想到显卡了   i3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外接不显的不同看法,修几台是内外花。不显查平台复位出没?BIOS。

bios电压吗?一般是多少

网友:
不要配件你能搞定吗? 你加焊了不行不换显卡芯片你能解决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bios电压吗?一般是多少

你这现象BIOS电压就不用测了,示波器

网友:
也有可能不是显卡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现象BIOS电压就不用测了,示波器

我还没示波器  我一般都是用万用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