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电路看不明白

楼主(2015-06-28):
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rator/Application%20Data/Tencent/Users/56106654/QQ/WinTemp/RichOle/OR9LO]G%7DYHU2DHYYT%254T@3K.png 此处的D2起什么作用?为什么用表测量,测量不到电压?可是测量D2正反向是好的,

网友:
此故障是风扇不转。测量JFAN1各脚。1脚3.3伏电压,2脚上没有电压。三脚有3.3伏电压。不知2脚上为什么没有电压?

网友:
那个二级管是保护用的

网友:
2脚本来就没电压 看看你风扇不好

网友:
二脚就是风扇供电脚。。U的温度不到风扇一般是不转的。。u的温度越高供电的电压越高。。风扇转的越快。。。如果风扇没问题就检查下驱动风扇的芯片。。。

网友:
稳压二极管

网友:
就是风扇接口

网友:
D2 1脚应该有不高于3.3V电压是不是风扇有问题?

网友:
答案在5/6楼

网友:
检查下驱动芯片,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大家都出来了,我就不插一脚了。

网友:
二脚好像是保护的吧

网友:
我也不是很明白

网友:
楼主你这个风扇是不是好的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