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KC第五元素LED显示器背光闪

楼主(2015-06-28):
收了一台HKC下面的第五元素显示器   LED的 客户说用时间长了会变暗  我自己试了下  一般到一个小时以上  会出现背光稍微有些闪烁  用半个小时都好的 但超过一小时 就感觉背光有闪烁 不是闪的很明显 但眼睛看着不舒服 请问下这种情况 是电源滤波不行 还是高压问题 因为不明显 我灯条测过 也感觉不出什么问题

网友:
这个你可以量下电压呀

网友A:
感觉 应该先考虑灯管  再考虑滤波   灯管的几率比较大   你也可以先把电源板电容换掉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感觉 应该先考虑灯管  再考虑滤波   灯管的几率比较大   你也可以先把电源板电容换掉试试

LED的 没灯光 灯条 LED  电源板电容除了高压那边的那一个100V56违法的没换其他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
我现在感觉就是 高压的那个电容有问题 但是表面看不出 换好了 试好了 告诉大家

网友:
哎呦  一点都不懂  有好几个帖子都搞不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ED的 没灯光 灯条 LED  电源板电容除了高压那边的那一个100V56违法的没换其他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
我现 ...

好了 就好

网友:
led驱动电压不够吧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部分出现了问题

网友:
换掉了所有的电容 还是一样 一个小时左右就微微闪  后来8元买了个整个电源板 换上 现在好了 但还是不知道是供电或高压的哪部分坏  已经换了所有电容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,换了电源板电容,升压管与二极管,还有100V的电容都没好,应该是升压驱动芯片不良。我最后改块通用升压板。

网友:
不好说。有次把LCD显示器改为LED的时候。DIM电压高了也是闪烁,并且灯泡烫手。、、

网友:
电压跳变么?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,换了电源板电容,升压管与二极

网友:
首先看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 不是灯管就是滤波 芯片了   时间长了  温度升高  性能不良

网友:
外接一个高压条试一下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闪的时候看下 高压是否正常 或者控制  要不就是电容爆了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,换电源板就没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