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BGA芯片对正

楼主(2015-06-28):
平时修苹果,要是换桥的话,都是自己想的笨办法,先用锡纸把芯片包一圈然后用来对正芯片,想请教一下修苹果的大神们都是怎么对正芯片的?

网友A:
这里很少修苹果的,不过上次修过一台,是凭感觉对正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里很少修苹果的,不过上次修过一台,是凭感觉对正的。

我也凭感觉对过,也确实修好了,但凭感觉对的焊的时候心里总是紧的

网友B:
做好标记,,,画好线

网友C:
x修多了就好,第一次的话建议 划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x修多了就好,第一次的话建议 划线

用啥东西划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做好标记,,,画好线

用啥东西可以画这个线啊,求教

网友:
我基本都是  感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