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,能正常使用,但南桥烫手,这算正常吗?

楼主(2015-06-28):
最近发现好十来块主板都是这样,以华硕+AMD为主,一般都是可以亮机使用,但摸南桥烫手,不能长时间摸。
这些板子中,只有一块usb口不能用,确定是不是供电,多半是南桥问题。
还有一块遭雷击,网卡更热,能亮但不认u盘;去掉网卡芯片后,使用基本正常,usb可用,但南桥烫手。
其余的都没有明显故障,就是南桥很热,以前没注意过南桥的温度,甚至老早的945主板,南桥都不用散热片的呢。

比如手里现在这个: M4A78LT-M LX , AMD 640, 不知道南桥这么热算不算正常?

网友:
  可加散热铜片用好点的散热泥

网友:
烫手的不高兴搞南桥的话就加个散热器

网友:
   应该没大问题哦 你可以加一个散热器

网友:
搞个小风扇,测个关天左右不死机就行了

网友:
加散热器,测测,能用就行。

网友:
很多主板的南桥的温度都是很高的。

网友:
正常使用就加散热器

网友:
华硕的板子别说桥,有的供电芯片也烫手

网友:
能用就行,温度高一点应该没事

网友:
实在不行的话就加个风扇散散热

网友:
加一个散热器吧

网友:
南桥 很烫 不一定是短路 或者损坏   还有可能是因为桥缺少信号导致

网友:
我发现华硕的G31,G41南桥都烫得要命,但是都可以正常使用。

网友:
华硕时钟芯片也很热 我在用的这台就是  和南桥差不了多少  不敢长时间摸 但使用正常

网友:
南桥管理外设 都是些低频的 按道理 不应该很烫的

网友:
只要能正常使用,就不要管它。单桥的主板本身桥的发热量就大。

网友:
有条件加强一下南桥的散热,没条件就凑合着用吧。

网友:
能开机加散热,不过如果发热厉害的话,估计坏的几率就高了

网友:
如果不会死机重启就是正常的。。。

网友:
感谢各位的解说,现在还在使用,希望没有问题

网友:
只能先加好硅胶后加个小风扇上面然后用用看了  估计用不久南桥会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