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正常触发,电流1.0不显

楼主(2015-06-28):
接一acer 4560  AMD的芯片组,故障现象是开机不显,电流停在0.9左右,拆机,换内存再测,还是不显,拿掉主板,测3 5V电感,正常,接着查显卡供电, 测PL9201  1V左右正常,难道是显卡坏了?于是上BGA加焊,测试故障依旧,顿时忧郁,我的BGA水平还是小学水平,更换的话,肯定不会成功,于是几乎放弃就把板子放在一边了,今天无意中在论坛看到一哥们的帖子,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44341-1-2.html  看后,启发了我,这个CPU是AMD 3400M  集成有显卡,那这样的话,只要切断独立显卡的供电即可,于是拆掉PU9202  PU9205  上管,  PU9201显卡供电控制芯片,插上数字电源,试着开机,电流一路上升,acer显示,到此故障修复。也学了不少知识啊!

网友:
少了独显客户也干?

网友:
呵呵,他只要求修亮机就行,正常使用就行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要先给客户说,,同意就 可以,,,,

网友:
这要做客人没玩游戏是接受的,不接受换显卡,价格也报得上

网友:
有些不是直接打电感拿掉就可以了吗

网友:
直接断开独显供电 也可以显示的,最方便的方法

网友:
已经确认是显卡的事情了  那就想办法修好显卡

网友:
你改集显了   客户同意不

网友:
目的就是收钱,

网友:
换显卡,这样钱收的还高些

网友:
能亮机就好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给客户两个选择,要不用集显。要不多收点钱,换显卡

网友:
不懂得直接给客人了

网友A:
你不要2跟15脚相连啊?

网友:
改显卡最好和客户先沟通,既可以收搞价钱,而且不必但风险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不要2跟15脚相连啊?

不用连接啊,直接开机亮机

网友C:
做显卡没那么难吧,告诉你我学BGA做显卡几天就搞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用连接啊,直接开机亮机

好吧看你发的链接人有相连。

网友:
显卡 和桥芯片虚焊,都很好修。少数压不好,就植了

网友:
独显坏了,只能用集显了。

网友:
下次显卡修不好,我也改成集成给他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做显卡没那么难吧,告诉你我学BGA做显卡几天就搞定了

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妳可以教我啊!

网友:
客户拿回去之后。  坑定骂娘。  那么卡。  还是把独显修出来的比较好。  为了长远

网友:
直接断开独显供电可以吗?不用改屏线信号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