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块SONY的本本,不触发,待机有5V没有3V

楼主(2015-06-28):
待机有5V没有3V  不触发  换过待机芯片  干过南桥   故障依旧,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  最后怎么解决的,    我小小白

网友:
那重点查3V啊,,,

网友:
怎么不知道刷bios啊

网友:
5V有 3V没有也可能是BISS问题?大哥遇到过?

网友:
也就那么点东西,查开启查开启换芯片换芯片,不行取下芯片打值试试嘛

网友:
有些机待机进是不出3V的,不会修请找专业的人来修。

网友:
这款机器待机应该有3V的

网友:
待机芯片是哪个

网友:
没有3V就查查3V

网友:
电路图看看 吧!

网友A:
现在换的是8206B  之前上面的不是这个型号   不过可以通用

网友:
先查待机电路再查触发电路,找图纸看3V,5V的开关是否正常。可以采用定一路法测是待机芯片问题还是其他问题。

网友:
不触发无非就是那8个待机条件。
一个个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换的是8206B  之前上面的不是这个型号   不过可以通用

抓个波看下

网友:
LID坏了吧。。

网友:
BIOS刷过没有  看看是不是后级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