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频3电源 待机电源只有1.8多点高手看看

楼主(2015-06-28):
T3 量不到交流电有时候就1V多点就没了请问高手们这个算T3待机变压器坏了吗
T3高压1,2脚有300V 3,4脚有时候能爬到400多V    低压区整流管在可以量到1.8直流电 我管拆了交流电还是量不到,我对比其他板上可以量到5V交流

网友:
楼主T3 是何东东?......

网友:
看看光耦是否正常

网友:
很少见坏,只见过一次长城的坏啦

网友:
查431周边电阻。换431和光耦

网友:
楼主5VSB用的何IC块?.......

网友:
是什么问题?5V SB电压不足?能启动吗?问题描述清楚便于分析。

网友:
6105是主控,T3边上那个IC才是辅助电源模块。辅助电源好修,排除初级故障----电容----光耦----TL431,基本差不多了。

网友:
建议先查一下辅助电源部分电容有没有问题先

网友:
还有二极管也要仔细测一下

网友:
楼主8脚的IC才是5VSB的,...........

网友:
稳压管烧了~

网友:
稳压管稍了?

网友:
请问楼主8脚的IC是不是DM311?,后面只有光耦没有431,而是直接连到主控芯片上的第11脚吧

网友:
都是维修电源的高手啊,我这放了一堆电源,不会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