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-216-0833000代换问题

楼主(2015-06-28):
求助AMD-216-0833000能代换AMD-216-0833002吗?我现在主板是AMD-216-0833002的显卡

网友:
应该能吧,具体没试过

网友:
楼主  我也遇到一台机器是这个显卡的。手上只有216-0833002. 不知道你代换成功了没?

网友:
具体没人试过哦    你可以做个先例

网友:
试试看吧。我通常都是换上原型号的。

网友:
估计不行  不过可以试试

网友:
我试了,结果是跟渴死的鱼一样。

网友:
楼主 太漂亮了 我差点给换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