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35S笔记本不触发

楼主(2015-06-28):
ASUS X35S笔记本有待机不触发  。拆开机器检查没发现异常,接上维修电源有待机电流,但不触发。拆掉电池,放电后,接上电源 机器自己上电,而且可以正常显示。但关机或拔电后,就无法触发开机。 刷过BIOS,故障一样。望各位朋友多多指教  。或有图纸的朋友,传上一份图纸共享 ,谢谢。

网友:
那要看ec用的是啥型号,kb9012的话是自带程序

网友:
EC 型号IT8572E   1149-AXS

网友:
这机器有EC BIOS的吧,刷个EC BIOS试试

网友:
lid信号查一下,

网友:
查下rtc电路

网友:
不触发无非就是那8个待机条件。
一个个查

网友:
查下RTC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