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告诉我A4-3400的这个针脚有什么用吗?

楼主(2015-06-28):
不知道这个针脚什么作用,可以开机并使用的,但是最近主板坏了(不开机了),已经从厂家返回来了,但是我怕是CPU所造成的,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下,谢谢

网友:
去下个点位图看看

网友:
卫星定位的

网友:
这个CPU不值钱, 40-50块钱就买到了

网友:
这个找华硕的点位就知道了

网友:
这边上的断了?应该可以焊上去的吧!

网友:
卫星定位的拨掉这个牙

网友:
有的针脚掉了也没事。

网友:
谢谢朋友们的回答,我不是搞专业维修的,只会一点皮毛,像什么点位图,卫星定位都不懂呢,哈哈
那个针脚本来是在的,只是针断了,我焊上了,可是一 不小心给连根碰掉了,就是现在拍的这样了
像现在这种情况可以飞线弄吗?应该飞哪里?

网友:
应该是A3脚吧?

网友:
首先对照主板,找个cpu上的地线。拿万用表的蜂鸣档,分别触碰你找的地线,和这个掉针的脚。响的话就恭喜你。不响也别怕。找个粗点的铜丝先焊到掉针的地方,再根据长度剪短,拨正,慢慢插到cpu座子里。够详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