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600

楼主(2015-06-28):
接到一台东芝L600-10B拿过来是加电掉电拆机把无线网卡取了正常亮机,测无线网卡供电正常换了几个无线网卡也是一样瞬间就掉 BIOS涮了桥换了也是一样哪位大神遇到过求指导

网友A:
下载张图纸   量网卡接口有没有异常

网友B:
是在找不出问题点 曲线解决 找个USB的内置到主板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是在找不出问题点 曲线解决 找个USB的内置到主板

什么意思不理解,能说清楚点吗?大神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什么意思不理解,能说清楚点吗?大神?

解决 最终的结果 是无线可以用就OK
不理解 ?
外置USB无线接收知道吧  想办法放到主板里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解决 最终的结果 是无线可以用就OK
不理解 ?
外置USB无线接收知道吧  想办法放到主板里面

你的方法是把一个无线接收器放在笔记本里面,还是说搞个USB转无线网上的那个口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的方法是把一个无线接收器放在笔记本里面,还是说搞个USB转无线网上的那个口?

想办法 把一个无线接收器放在笔记本里面
保证无线能用
祝你好运

网友:
还是要解决根本问题吧

网友D:
z主板上找到 浪费着的USB总线,再接上供电接地,焊接一个USBWLAN上去。

网友E:
他们说的就是买个USB的无线网卡,在主板上飞四根线,一根5V供电,一根地线,USB的2脚和3脚数据线各一根,把这四根线和无线网卡的四脚相连,但这个要放到机子的里面,就这样,但要用掉一路USB

网友:
这样的机器肯定是有问题才会这样子的,如果我修到这种情况我会直接弄个USB的扔到机盒里面去,快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想办法 把一个无线接收器放在笔记本里面
保证无线能用
祝你好运

谢谢你耐心的回答

网友:
最后没办法了让客户拿了个外置的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载张图纸   量网卡接口有没有异常

没搞定啊最后客户拿了个外置USB的走了,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

网友:
真的没找出问题。客户也要的急就拿了个外置的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他们说的就是买个USB的无线网卡,在主板上飞四根线,一根5V供电,一根地线,USB的2脚和3脚数据线各一根,把 ...

我也想啊可是客户在旁边等着人家自己不愿意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z主板上找到 浪费着的USB总线,再接上供电接地,焊接一个USBWLAN上去。

下次这样整一次

网友:
做USB内置 比较快捷

网友:
学习了,下次这样整整试一下

网友:
现在的客户不傻呀,搞个USB 的无线网卡内置只能哄哄小朋友哟!

网友:
没有报错吗 不行用usb的改在里面吧   是不是型号对不上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什么意思不理解,能说清楚点吗?大神?

这样信号差了一些

网友:
我没办法的时候也是叫客户买个外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