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平板2109A,不开机,

楼主(2015-06-28):
联想2109A,不开机,充电器插上去(没接电池)开关针这里只有0.22V,要是不接充电器,插上接上电池就有2.88V,会不会是第一张图里面这块充电器接口板坏了,还是其它问题,请大虾指点指点

网友:
能给电池充电吗?

网友A:
用电源代替电池看能不能开机确认主板没问题再看充电口!

网友B:
     先看电池电压,在用稳压电源开机试试

网友:
可以试下把USB接口换了

网友:
不知道有没有充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电源代替电池看能不能开机确认主板没问题再看充电口!

稳压电源设为5V,是不是接在电池插口那里的红色线上,黑得接黑,要是这样我也接过,也是开不了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看电池电压,在用稳压电源开机试试

稳压器是不是接在电池板那个接口上的,红的接红,黑的接黑的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先看电池电压,在用稳压电源开机试试

对  限制在4.2v之内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对  限制在4.2v之内

如果能开机应该是接口充电问题或电池问题,不开的话应该是主板问题得吧,谢谢兄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能开机应该是接口充电问题或电池问题,不开的话应该是主板问题得吧,谢谢兄台

   不开机排查电池和接口,就看电源ic加电有电源输出不,有1.8v开机电压不

网友D:
还得注意开机键有没问题,要不单板开机试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还得注意开机键有没问题,要不单板开机试试

兄台,请问怎么样单板开机,那个开机针有4针,第一针有电压3V左右,后面几针都没有电压,是不是直接对接一下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兄台,请问怎么样单板开机,那个开机针有4针,第一针有电压3V左右,后面几针都没有电压,是不是直接对接 ...

一般都是靠边的一根针和它旁边的那根,你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般都是靠边的一根针和它旁边的那根,你试试

试过了,也开不起来

网友:
我换过旁边的稳压管  这样就开开机

网友:
我的不加电  能充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