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手机温度低关机维修方法

楼主(2015-06-28):
华为手机温度低关机

网友:
感温元件误动作吧!

网友:
还有这样的奇葩事情?

网友:
j电池脚有个温度检测脚的,看下哪里的电阻是不是坏了

网友:
确定是因为温度低关机  还是有提示 或者这是个假提示

网友:
第一次见到提示温度低的

网友:
检测脚元件变质

网友:
这个第一次

网友:
换电池试试!!!

网友:
  进安全模式在试试,如果在提示便是软件问题

网友:
开机提示这个后马上就关机

网友:
电源问题居多。顺着电源找到温控电阻

网友:
我也是长见识了

网友A:
这种情况我遇到过,夹电源会出现,就是楼上有人说的电池中间触点是检测温度的,装电池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我遇到过,夹电源会出现,就是楼上有人说的电池中间触点是检测温度的,装电池就好了。

装电池也是一样

网友:
这是什么事都有呀?头一次听说温度低了还还保护。

网友:
高低温关机都正常吧,温控是有范围的,只是误报关机

网友:
换个电池再不行就是温度检测电路坏了

网友:
手机还有温度低的,见识了。

网友:
感温元件误动作吧

花晨月夕 -6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走过又有收获,谢谢楼主!

网友:
修好了吗,

网友:
这就是电池的问题!

网友:
呵呵奇葩手机,应该是电池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