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F1A75-M LE FM1好几次才能开机

楼主(2015-06-28):
在淘宝购买了3块,华硕 F1A75-M LE FM1主板+A4-3400+DDE3 4G内存,故障都是好几次才能开机,正常开机无操作进入睡眠后,电源灯和键盘的指示灯能唤醒,但显示器没有输出,只能拔掉电源重新开机,请问这是什么问题,哪里出了问题,还有一块现在是能开机但没有显示输出了,CPU和内存都是好的,问题确认出在主板上,请师傅们帮忙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由睡眠状态转入唤醒状态时测一下各供电情况吧,怀疑缺少某供电引起的。

网友:
晕  你是本来就买的坏的 还是买回来是坏的 ,,

网友:
买回来又问题的话直接保修吧

网友:
店家说是好的,但装机后就出现这个问题,质保一个月,现在过期了

网友:
桥不稳定导致的

网友:
过保了就找电脑店修

网友:
桥坏的可能性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