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里面的乐天驱动板怎么接按键啊

楼主(2015-06-28):
哪位师父能给下乐天驱动板上的的K0K1K2K3K4K5K6 他们对应的案件定义是什么啊

网友:
乐华。。。
打错了

网友:
     驱动板的型号说一下。或先接好地。其他的去一个个试就行了(不会烧东西的)。比如可以先试电源再试菜单。加减,最后是AUTO就可以了。

    再或买通用驱动板时也同时买上配套的按键板也是很好的啊。

网友:
通电后相互短接试试。放心吧不会出差的。

网友:
这个简单,开关,指示灯,地线,上下,菜单,自动键

网友:
可以问一下卖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