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台式机开机跑码c1故障维修思路简单分享

楼主(2015-06-28):
HP售后拿来本店一块台式机主板,品牌为CQ3028CX ,主板版号为MZN68-LA,
故障现象为开机跑码C1,并且有内存故障报警声。拔掉内存故障一样,跑码一样。
过程:测试内存工作条件,
      供电为
      主供电 3.3v   ;核心供电 1.8v   ;  VTT供电  0.9v    ; SPD供电 3.3v  ;都正常。

示波器测试波形,时钟没有信号,测试SMB_SCL     SMB_SDA  (119脚和120脚)都没有波形(即使是好主板也必须上一个真内存才会有波形),

由于没有图纸只能靠简单的走线来判断故障范围。
根据维修经验,内存的SMB总线进时钟芯片和桥,但是反复观察主板并没有找到时钟芯片,判断可能集成在了桥内。最终确认内存管理总线与I/O直连。该I/O的品牌为fintek,型号为F8000,这类芯片(芯片上刻有一只蚂蚁的图案)在品牌机中用的比较多。果断更换I/O后,开机测试故障消失。主板修复。

网友A:
问一下楼主从你的经验分析一下为什么该主板没有时钟信号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一下楼主从你的经验分析一下为什么该主板没有时钟信号呢

因为io 坏了

网友:
故障代码很明确了,不过内存。IO坏拉低了系统总线电压。

网友:
这个可能是通病,这种IO坏的也比较多

网友:
这个芯片我也还过一次,在HP 品牌机上,还是华硕代工的M2N68-LA

网友:
涨姿势了。

网友:
你们还幸运,有这样的io。我好几篇hp的板子,没io代换,

网友:
这种IO在V星和昂达的少量板上也出现过,我手上也有两块这种板

网友:
楼主技术很不错,学习中

网友:
怎么没图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