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31R2 进不去BIOS 显示电池电压低

楼主(2015-06-28):
 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B31R2 说装不了系统 。一试果然不行,连BIOS都进不去一直WAITING''' 显示电池电压低。内存频率有问题。把外设去了不行,刷BIOS 也不行,南桥无散热片发烫,压南桥问题解决。

网友:
很奇葩的故障,是南桥虚焊引起的吗

网友:
累积经验。哈哈

网友:
怪现象真是无奇不有啊!

网友:
通病的机器

网友:
解决了问题就好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吗,我们县城遇到的真不多

网友:
逛论坛几天了,奇葩故障很多

网友:
南桥读取电池信息出错?

网友:
这也行?不是要考虑充电芯片的问题吗,直接干桥,难道楼主有什么更明确 的思路,不科学啊

网友:
这是一个台式机?最终加焊了南桥?

网友:
恢复出厂设置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