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悬赏,寻找维修高人帮我把AOC LV243XID 这款显示器改装

楼主(2015-06-28):
悬赏一千元改装我这款AOC LV243XID 显示器(改装材料费另算)
改装要求:让这款显示器旋转180度显示,改显示器内部线路或者刷显示器芯片实现
不是在windows系统里调整,系统里调整我会,由于我设备需要只能修改显示器硬件实现才可以

有高人能搞定请联系我,QQ:1985920829  或者直接邮件联系我

网友:
改装要求:让这款显示器旋转180度显示,改显示器内部线路或者刷显示器芯片实现
您觉得有谁可以做到吗?

网友:
开玩笑吧?或脑子进水了!

网友:
你到淘宝上找下,有套件卖的。

网友A:
延长屏线。延长LED灯条引线。把屏反过来。

网友:
180度  疯了把 ,用支架90°旋转已经差不多了,还180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延长屏线。延长LED灯条引线。把屏反过来。

      是的!我曾见过公交车上的的液晶屏的图像是倒的(倒180度)。估计是修液晶的师傅不小心把屏装反了.当时还笑了笑。(修多液晶的朋友都会有类似经历的)。居然还装到了公交车上了。这没改线路(硬件)。也确实反了180度了。

供参考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的!我曾见过公交车上的的液晶屏的图像是倒的(倒180度)。估计是修液晶的师傅不小心把屏装反 ...

有很多驱动板是能反转的。 我还专门订过几块能倒转的驱动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很多驱动板是能反转的。 我还专门订过几块能倒转的驱动板。

是的!有这样的驱动板的!

这个公交车上有两个液晶。一个是正的图像,一个反的图像。是这样的。我想是修的或装配液晶的师傅不小心了。

网友:
楼主用在什么场合呢,是否考虑重新做一支架呢。

网友:
在淘宝上买个能旋转的底座,也许有吧

网友:
这个很好实现的

网友:
应该没有问题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