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MA78LM主板跑E4,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5-06-28):
主板冷机可以正常开机,等过一分钟后热机后,重新启动主板就循环跑E4。发现南桥旁有个MOS管很热~,是什么问题呢?小白求助~

网友:
附图:主板循环跑E4代码,

网友A:
南桥旁的这个MOS管给谁供电的?冷机与热机时分别测其输出电压有无变化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南桥旁的这个MOS管给谁供电的?冷机与热机时分别测其输出电压有无变化。

图中红圈的MOS管,G极5V D极1.9-2V之间 S极1.2-1.3之间,D极跑内存座下去了,S极跑CPU座下去了,新手,不懂跑线路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图中红圈的MOS管,G极5V D极1.9-2V之间 S极1.2-1.3之间,D极跑内存座下去了,S极跑CPU座下去了,新手,不 ...

冷热机,电压都差不多,没有什么变化

网友:
哪是南桥旁啊,明明是北桥旁边的MOS管吧!晕。好象是总线供电吧,北桥,U都有可能引起的。

网友:
技嘉的这种主板,先刷BIOS再说。。。技嘉的BIOS是通病。。。

网友:
看看网卡坏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