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55M-VS 主板跑码31维修经验分享

楼主(2015-06-28):
A55M-VS 主板,CPU为X640,
跑码31,并且31之前代码没有一个能认识的,都是乱码(都是一些不认识的代码,所以自称为乱码)。

用论坛里提供的BIOS程序,重新刷写之后,代码正常变化了(45-C0-D5-D7),没有插入独立显卡。判断可能是这个型号的cpu没有集成显卡的原因导致显卡自检不过,插上独立显卡后,跑码正常走完00,并且显示了

结论是:这应该不是同一原因导致的故障,也就不应该理解为通病了,所以各位应该不要被成功案例束缚头脑,还是要对症下药啊

网友:
楼主的维修实例应该就是刷写BIOS的一种典型例子,就是主板跑码,但是是一些乱码,当然首选刷写BIOS

网友:
楼主的这种情况还真没遇见过。

网友:
新式主板怎么老坏BIOS呢

网友:
多修点板子,经验也靠积累

网友:
乱码   首先就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