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 870-C45没有CPU供电小修

楼主(2015-06-28):
型号:MS-7715 Rev 1.1故障现象:复位灯常亮
维修过程: 到手插诊断卡上电,复位灯常亮 ,首先测量供电,根据AMD的供电时序,内存供电-VDDA25-CPU供电-桥供电,总线供电 ,咱就先来测内存供电1.5V OK,VDDA25 OK!  再来测CPU供电 0.25V,没有CPU供电导致不复位, 首先找到电源管理芯片ISL6323B的 24脚开启 0V,不正常而且Q4的B级也是高电平 三极管的逻辑关系是对的。根据电路设计这个信号正常应该是 1.026V,测量R31的上端 OK,于是找到了这个Q114 ,这个Q114是个双N管,要想让Q4截止,Q1414的D2脚必须是低电平,G2必须是高电平,实测G2是这样 ,R161上端 ,G1 也低电平 ,正常的,现在只有一种可能,要么是电阻R161坏,要么是Q114三极管坏,要么是二极管D22拉低,电阻阻值正常10K,拆掉了二极管,涛声依旧,干掉Q114,再来测量R161两端 ,再测量Q4的C级 ,再来测量VCORE !!GOOD
再来一张亮机图 ,好了,到此结束!!!
大家觉的还可以 的,就加分鼓励一下,加分不会扣自己分,如果这此发帖,再沉了,我就不发了不会加分的同学,请看图 ,如果觉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,欢迎各路大神指正错误!!

网友A:
楼主思路很清晰呀!不愧是从基地出来的。

网友:
电路图原理分析不错,这里Q114 双N沟道MOS管 G2引脚工作高电平应该是主板触发后ATX PWROK信号电压5V提供的。

网友B:
感觉图纸标识有错误,D22二极管本身正极应该是连接ATX PWROK信号测试点的,如果是负极相连的话,相当于是隔离了这个信号到Q114 G2引脚进行控制本身导通和截止状态工作。

网友C:
其实这种故障有通病就是472拍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其实这种故障有通病就是472拍阻

满嘴胡说,你看帖子没有,这里哪有472排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思路很清晰呀!不愧是从基地出来的。

觉的不错,就加分呗

网友:
绝对的思路清晰

支持 反对

网友D:
科班出身和咱这半路出家的就是不一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科班出身和咱这半路出家的就是不一样啊

什么科班出身,我也是远程学的,没有去实地,觉的还可以话,就加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谢谢分亨,辛苦了

光嘴上说,不如来点实际行动,加个分鼓励一下

网友F:
我个人感觉,楼主这么辛苦分享了维修经验,加点分是可行的。

网友G:
V星最喜欢坏这个玩意,导致没有CPU供电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个人感觉,楼主这么辛苦分享了维修经验,加点分是可行的。

光说不行动啊,哥们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V星最喜欢坏这个玩意,导致没有CPU供电。。。

支持一下吧,每次你都是评论一下,加个分鼓励一下好么,对我这个菜鸟认可么?

网友B:
楼主最后换掉Q114双N沟道MOS管吗?这个主板故障应该是Q114本身击穿损坏,造成本身G2和S2引脚之间阻值由正常的无穷大变为低阻状态,从而拉低了VCC5VSB经R161电阻本身压降后一端得到的电压,导致G2引脚为低电平状态,因此造成与D2对应的VCORE EN#信号为高电平,即不能被S2引脚接地拉低。

H55
H55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最后换掉Q114双N沟道MOS管吗?这个主板故障应该是Q114本身击穿损坏,造成本身G2和S2引脚之间阻值由正常 ...

徐良,分析的很到位,大早上就起来分析,不过当时修的时候,确实是有点绕,5个管子,在绕来绕去,我去吃早饭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徐良,分析的很到位,大早上就起来分析,不过当时修的时候,确实是有点绕,5个管子,在绕来绕去,我去吃 ...

嗯,Q114 G1引脚在这里为低电平状态应该是正常的,如果是高电平状态的话,则会通过S1接地拉低ATX PWROK高电平电源好信号,造成主板不能触发,感觉这里D22 二极管正负极标识方向是错误的。

网友I:
楼主问一下:Q4是NPN的MOS管,那么vcore_EN过来应该Q4应该被拉低啊。

网友:
哦,又看了一遍,Q4的B级为低电平是对的。Q1114的DS导通vcore_EN必须为低电平,这样才能分压,得出VCORE

网友J:
已经给你加了五分了,希望以后多发这样的贴着,大家共同进步!!!!    徐良兄天天分析的很到位,就是没有发技术的贴子????

网友:
档主高手,学习中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楼主问一下:Q4是NPN的MOS管,那么vcore_EN过来应该Q4应该被拉低啊。

Q4在这里应该是NPN类型三极管,属于高电平导通,低电平截止工作性质,VCORE EN信号在这里应该是属于Q114双N沟道MOS管G级开启信号,与Q4工作没有一点联系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J:
已经给你加了五分了,希望以后多发这样的贴着,大家共同进步!!!!    徐良兄天天分析的很到位,就是没有 ...

别急,过几天我可能在电子单机片制作版块发布一篇技术帖子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别急,过几天我可能在电子单机片制作版块发布一篇技术帖子。

期待着,看你回复的都很NB,不知道自己维修会什么样,别让弟弟我失望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期待着,看你回复的都很NB,不知道自己维修会什么样,别让弟弟我失望哦

那是不会的,就是自己设计制作的笔记本抽风散热器。

网友:
图文并茂,思路清析,加分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最后换掉Q114双N沟道MOS管吗?这个主板故障应该是Q114本身击穿损坏,造成本身G2和S2引脚之间阻值由正常 ...

小哥:Q114 到底有什么作用啊。犯得着用双N? 单N 的就可以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最后换掉Q114双N沟道MOS管吗?这个主板故障应该是Q114本身击穿损坏,造成本身G2和S2引脚之间阻值由正常 ...

我搞错了! 这里是按照时序, 先到 VDDA25出来 ,再开起 VCORE-EN#  ,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小哥:Q114 到底有什么作用啊。犯得着用双N? 单N 的就可以了,

就是起到开关控制VCORE EN#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作用,这里用双N沟道MOS管就是起到实现通过在CPU供电之前产生的内存和VDDA2.5V电压通过Q113截止和饱和导通状态对VCORE EN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起到一定开关控制作用,即VCORE EN信号同时也控制Q114 截止和饱和导通工作,如果用单N沟道MOS管的话,Q113双NPN型三极管B级控制电压VCC DDR和VDDA 2.5V将会失效,影响AMD芯片组系列主板正常上电时序运行。

网友:
分已加,修的很到位

网友:
有原理图基本可以顺藤摸瓜,一查一个准。

网友L:
LZ VDD2.5一定要在假负载上猜测得到吗?

网友M:
懂理论的师傅就是好  什么vcc  vdd什么的 到哪里去学到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LZ VDD2.5一定要在假负载上猜测得到吗?

不是说一定要在假负载上面测,你如果修的多了,什么板VDDA在那个位置,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了,每个厂家都不太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懂理论的师傅就是好  什么vcc  vdd什么的 到哪里去学到啊

这还用我来告诉你么?迅维啊,没去迅维之前,白瞎了,不知冤枉了多少板子,有多少板子被修死了,有多少都是小问题,被搞残的

网友N:
分析的到位 最后是换了q114吗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N:
分析的到位 最后是换了q114吗?

是换的Q114,觉的不错,就加分吧,如果没有料件可以拆掉Q4或Q4 B级相连的电阻也可以

网友N:
引用 网友H:
是换的Q114,觉的不错,就加分吧,如果没有料件可以拆掉Q4或Q4 B级相连的电阻也可以

不好意思 分数已经用完了 明天加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不好意思 分数已经用完了 明天加

再过1分钟就可以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觉图纸标识有错误,D22二极管本身正极应该是连接ATX PWROK信号测试点的,如果是负极相连的话,相当于是隔 ...

赞同这个说法,有同感

网友:
是该加个分

网友O:
师兄,思路很清晰哦,V星的克星啊

网友H:
引用 网友O:
师兄,思路很清晰哦,V星的克星啊

你是实地的,我远程的,咱们不是一个级别的,兄弟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谢谢分亨,辛苦了

光说没用,加分才是真的谢谢

网友:
MSI的没有CPU电压,80%都是没有EN,我这里有MSI所有的板的PDF,修多了都不想发帖,码字麻烦

网友O:
引用 网友H:
你是实地的,我远程的,咱们不是一个级别的,兄弟

大神啊。你是我偶像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大神啊。你是我偶像

你是自己做么?今天秒了几块板子?

网友:
修机子本身就有点累。

网友:
忘了帮你加分了,帮你加一下吧。

网友:
绝对的思路清晰

网友H:
思路清晰也不加个分表示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思路清晰也不加个分表示一下

你看看 我已经给你加过了

网友Q:
发帖辛苦,回帖支持以下,继续努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发帖辛苦,回帖支持以下,继续努力

不要灌水啊,大师兄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小哥:Q114 到底有什么作用啊。犯得着用双N? 单N 的就可以了,

这里Q114内部双 N沟道MOS管工作关系应该是互相轮流截止和导通,即在主板待机时候,VCCR和VDDA2.5V电压没有产生,G1引脚为高电平状态,即D1引脚保持低电平状态,这时候Q114内部其中之一N沟道MOS管导通,同样ATX PWROK信号电压也没有产生,所以G2控制级保持为低电平状态,VCORE EN#信号电压没有被S2接地拉低,即保持高电平状态,当主板处于开机触发状态时候,ATX PWROK信号产生5V电压,G2引脚保持高电平状态,VCORE EN#信号为低电平状态被S2接地所以拉低,相反G1引脚为低电平状态,同时也保证了D1引脚对应VCORE EN开启信号不会被S1接地拉低,即不会影响G2引脚高电平的产生,最后这样子开机触发就产生了CPU主供电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写得很好

网友R:
你的万用表的线好粗啊

网友:
一般般了,离大神还有很远的距离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你的万用表的线好粗啊

线好粗?不粗啊,就跟普通的一样啊,可能是拍照的时候离的近吧

网友:
楼主那里怎么那么多V星的主板啊。分析的太好了,给你加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