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D硬盘

楼主(2015-06-28):
这个盘,卡的一笔啊,这么多坏道,我知道红X是坏道,那么下面的那个“A”和其他字母代表什么意思?

网友A:
用MHDD修复一下还可以用。

网友:
用WDR加一下P表

网友B:
ABRT是代表命令被终止了。
AMNF  扇区地址掩码未找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BRT是代表命令被终止了。
AMNF  扇区地址掩码未找到

是不是说明出现A就基本没得用了?

网友:
什么是WDR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MHDD修复一下还可以用。

mhdd修复有效果?

网友C:
你到论坛里搜一下,有WDR下载,也有很多的使用方法

网友D:
屏蔽掉  或加G表 或P 表 有数据加G表 !前提你得有PC3000  不过 现在固态盘太盛行  不知道机械盘 是不是风烛残年了!

网友:
基本不能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到论坛里搜一下,有WDR下载,也有很多的使用方法

wdr是个软件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屏蔽掉  或加G表 或P 表 有数据加G表 !前提你得有PC3000  不过 现在固态盘太盛行  不知道机械盘 是不是风 ...

买不起pc3000

网友:
直接就报废了?

网友C:
WDR是个修西数的软件,小问题基本上还是可以修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WDR是个修西数的软件,小问题基本上还是可以修好的

哦,西数专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值得学习,不错!

灌水太没技术含量了

网友:
你讲中文的听得懂

网友F:
最终修复的效果如果可以说出来分享下。

网友G:
小问题来的,用wdr5.3做个46优化用户区,复位后在低级格式化自动加P表,能修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小问题来的,用wdr5.3做个46优化用户区,复位后在低级格式化自动加P表,能修好!

这么容易就能搞定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最终修复的效果如果可以说出来分享下。

我都没还搞定

网友H:
兄弟搞不定发给我吧

网友I:
用硬盘低格软件低格一边看看效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兄弟搞不定发给我吧

大哥呀,你就教教我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用硬盘低格软件低格一边看看效果。

恩,我正好有这软件, 我试试

网友J:
1672板号的本盘,有原盘初始化一下,跑个SF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1672板号的本盘,有原盘初始化一下,跑个SF就可以

请问楼主如何原盘初始化,希望能发个教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1672板号的本盘,有原盘初始化一下,跑个SF就可以

怎么初始化啊?

网友G:
http://www.wddisk.com/forum.php建议你去论坛学习学习!

网友K:
可能 擦他一下就好了

网友L:
先用MHDD修复下,不行就用HDDRENG,再不行用WDR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http://www.wddisk.com/forum.php建议你去论坛学习学习!

注册需要邀请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先用MHDD修复下,不行就用HDDRENG,再不行用WDR

嗯嗯,。谢谢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可能 擦他一下就好了

“擦”他一下就好了???怎么插

网友K:
一般 格一下就好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一般 格一下就好了了

没那么简单吧

网友:
AMNF  扇区地址掩码未找到,称号: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