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278 K90I只有在进系统时HM65迅速发热烫手。

楼主(2015-06-29):
一台苹果A1278 K90I的机子故障为进水,修好后出现进系统时蓝屏,手摸桥HM65发现不接硬盘单板开机时不管开机多长时间,桥的温度基本是正常的。只接硬盘进系统时桥会迅速的发热烫手。然后就蓝屏或死机。现在求HM65芯片组很懂的高人指点下,桥是那个电压不对才会引起进系统时桥才发烫的?注:外设都去除也会,现在确定是主板的问题。

网友A:
接硬盘的时候   量硬盘接口有什么异常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接硬盘的时候   量硬盘接口有什么异常没

系统能正常引导,已经和系统无关了。硬盘接口电路芯片都代换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接硬盘的时候   量硬盘接口有什么异常没

主要问题是系统时HM65会迅速发烫。从而引起过温蓝屏。不系统开机一天都不会发烫。

网友:
换过HM65没?

网友:
换过了亲,

网友:
看桥哪里呀亲?

网友:
小心我扣分,不要在论坛灌水。

网友B:
上次我也遇到一片,换了桥就好了

网友:
兄弟这样不好吧?你这样灌水我会很生气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次我也遇到一片,换了桥就好了

故障一样吗?我这个蓝屏代码0X0000009C外设和PCI的设备都排除过。桥也换新了。就是进系统才发烫。代码有说电脑超频了,

网友C:
硬盘或者桥,桥的几率大点,重植桥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硬盘或者桥,桥的几率大点,重植桥呗

哥哥哦你看清楚了再回啊,桥我早已换新了,换后一样的故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哥哥哦你看清楚了再回啊,桥我早已换新了,换后一样的故障。

硬盘看过了吗?

网友:
换过了亲,都等正常引导的,只是在一朵花那里南桥就开始超发烫,我的理解是集显开启后要不时钟不对引起超频,要不就是集显供电有问题,可惜客户一出不起钱,也不给时间。才出200多元,我只是把此做技术性研究下。谢谢你的回帖。

网友:
刷过BIOS了吗?

网友:
这个还问?料板上直接对换,修苹果没事别乱刷BIOS.不好玩的。

网友:
进PE会不会呢

网友:
一样的蓝屏,死机。

网友:
SATA模塊出問題了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。可是同意你的看法,给加点分。

网友:
换过桥要耍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