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A770E3 6.3无CPU供电

楼主(2015-06-29):
映泰A770E3 6.3无CPU供电无电压,内存无电压,其他正常,通电不跑码,经验丰富的师傅们很多都说这个有通病,很多也都说把Q24去掉就好了,我试了一下,果然好了,但是在关机后电源指示灯不停的一闪一灭,最后在其中一个贴子中看到说是顶端有一个103排阻在吹的时候加热就好了,最后我把Q24重新复位,把在内存旁边的一个103排阻换掉就真的好了。谢谢各位的贴子。

网友:
有图分析下就更容易看懂了。

网友:
这个排阻是映泰770的通病。。。

网友:
上张图更好了。

网友:
这么牛的维修,,有没图纸分析一下啊!

网友:
内存旁边没有103排阻啊  只有470排阻啊

网友:
楼主,你说的那个103排阻在哪啊?

网友:
楼主,Q24在哪里啊?你的板是映泰A770E ver6.3的吗?

网友:
牛人,不按时序,不看图纸,直接修好,赞一个

网友:
通病好修呀。

网友(2015-08-02):
是右下角那两个103排阻吗?换了不行呀!我的是有内存电压没桥供电和CPU供电

网友:
its an common problem, generally when ram vdd vrm failed, ofcourse cpu will have no voltage. just check first ram voltage section.

网友:
这么牛的维修,,有没图纸分析一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