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台坏了,请教论坛兄弟,有图,来看下

楼主(2015-06-29):
祥齐BGA台,用了好几年了,前几天出问题了,联系不到厂家了

网友:
有知道怎么维修的联系下,或留言。QQ327674936

网友:
单片机程序出错了吧

网友A:
早知如此,何必当初
所以,在迅维网混,买迅维网的产品才可靠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早知如此,何必当初
所以,在迅维网混,买迅维网的产品才可靠

这就像开档口一样,低价会倒,高价也会倒.

网友:
这个没玩过,我的还和土炮差不多。

网友:
没用过这么高大上的产品 , 还带液晶显示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就像开档口一样,低价会倒,高价也会倒.

对于一些不知名的品牌 售后这块也应该考虑

网友:
plc控制器没反映,看看plc数据线吧,不行就想想更新换代吧。

网友:
换迅维的吧

网友:
我用迅维的感觉还可以,

网友:
可能PLC上的电池老化了,没电了。

网友:
PLC和触摸屏的通讯中断了。看触摸后面连接PLC的那根线是不是断了或者接口松动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