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EP43-DS3L开机不跑码检修怎么办

楼主(2015-06-29):
1 拿到板子二极管打了各路宫殿测试点,测试值无异常.
2 通电测待机,开关针5V,复位针3.3V,正常,
3 触发开机,不跑码,RESET常亮,无闪烁,说明信号复位不正常,
4 触摸IO,烫手,立即断电更换IO ITE8718F,{更换的IO是从另一块,开机不触发的板子上拆的},换号之后,通电开机,仍不跑码,但IO不发烫,请各位大师处理过这问题的说个解决方法.

EP43-DS3 Rev.1.03.pdf

网友:
除了宫殿不是还有始终吗?

网友:
南桥32.768晶振电压正常,时钟芯片14.318电压正常

网友A:
有图,查下桥是否收到PWROK和VRMPWRGD

网友:
南桥坏的可能比较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图,查下桥是否收到PWROK和VRMPWRGD

PWROK正常,vrmpwrgd,测试ISL6334,第33脚无电压,万用表应该测不出来,没有示波仪,该如何解决!

网友C:
1  时钟是否有?开启脚是19脚,      2 查CPU供电芯片的36脚是否正常发出PG转换到南桥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  时钟是否有?开启脚是19脚,      2 查CPU供电芯片的36脚是否正常发出PG转换到南桥,

1时钟芯片19脚无电压,2cpu供电ISL6334第36脚1.9V

网友:
36脚1.9V要经过二个管子转换成CPUPG,去看看有了不?

网友:
有可能那个IO还是有问题!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PWROK正常,vrmpwrgd,测试ISL6334,第33脚无电压,万用表应该测不出来,没有示波仪,该如何解决!

vrmpwrgd 用万用表可以测到的。你的没有电压说明CPU供电这块不对啊。是不是没装CPU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rmpwrgd 用万用表可以测到的。你的没有电压说明CPU供电这块不对啊。是不是没装CPU。。。

装CPU 了,内存也上了,都是好的

网友:
再换个新的IO试试 不行刷刷BIOS

网友:
南桥有问题。干桥吧。

网友:
vrmpwrgd你这个把这个PG测清楚了来,还要看一下时钟开启脚的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有复位吗?           刷过BIOS吗?

网友:
看来VRMPG这个信号好像没解决啊

网友:
我这十片故障板,别说干桥了,这板子水分大,有两个被我加焊,挂掉了。板子内层分离,都不知道怎么办了,

网友:
IO8718F挂了,问题已解决。之前的发烫,换上个不跑码的,两个都是坏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