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60EX用适配器不触发

楼主(2015-06-29):
   G460EX拿来的时候通电不触发,以为是EC资料的问题,待机有0.01   直接刷EC资料,故障不变,不触发。
   测公共点只有0.9V的电压,没过保护隔离,测ISL6251各脚,芯片供电正常,1脚和24脚供电电压正常,8脚
VREF电压正常,PQ11输入端有19V,输出没有电压,控制脚有19V不正常,测量PACIN无电压,ACON无电压,查电路
ACON电路没有上件,不用管这一路电路,ACOFF无电压正常。直接查PACIN这一路,PACIN要有高电位才能导通PQ16B
使电阻PR44和PR54形成分压得到约8V的电压控制PQ10和PQ11导通。 现在PACIN无电压导致不过隔离,查PACIN受控PQ25
,PQ25输入端电阻PR79输入有电压,PQ25控制端有1.9V电压导致PQ25导通接地,PACIN无输出。PQ25控制端受控ACPRN
这个信号,ACPRN是ISL6251的23脚,查ISL6251工作条件,芯片其他的条件正常的话,主要受到芯片第二脚ACSETIN适配器
输入检测信号影响,这个脚位电压只要高于1.26V芯片的23脚ACPRN就强制拉地,无输出电压。经检测,芯片第二脚有1.4V电压
按其工作条件23脚应该没有电压才对,但现在有1.9V电压,要么芯片坏要么ACPRN这个信号电路其他部分有问题。先换一个全新的芯
片,故障现象还是一样,2脚有1.4V,23脚还是有1.9V,芯片没有问题,那就是电路上其他元件有串电过来,ACPRN这个信号
连接的元件有ISL6251的23脚,PQ20(这个无件),PQ25,PR78,PR99。把这些元件一个一个断开,最后把6251的23脚这个脚
翘起来,ACPRN这个信号电路上的所有元件全部断开后,电路上还是有1.9V电压,由此可得出这个信号电路有串线,最后
把这个电路有所有元件不接入主板电路,用漆包线按原电路全部连接起,终于触发成功,修好这个主板。
联想检测不到适配器专题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8406-1.html

网友:
EC待机、桥待机条件查完了再说吧

网友:
哎,排版排好看点行不,说了一大堆,图片全在下面,看的我一头雾水

网友A:
楼主是不是说主板有漏电的地方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不是说主板有漏电的地方?

主板有漏电

网友:
这工程好大吧

网友:
到底是怎么回事,是板层问题不?

网友:
主板漏电所致

网友:
还是好修的

网友:
不触发无非就是那8个待机条件一个个查

网友:
学习了 。。还是会看图纸,懂原理  修机器快啊

网友:
是板层出了问题?

网友B:
G460EX  EC bios  桥BIOS 备份出来,共享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G460EX  EC bios  桥BIOS 备份出来,共享下吧

在文件里面

G460EX BIOS EC.rar

EC和桥的bios都在里面

网友:
迅维旗舰黄老师说的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