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50 独显 la-4211p 屏亮掉电

楼主(2015-06-29):
联想b450电脑,一开始故障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,假焊南桥后,好了。客户用了一个月时间,又拿过来,说开不了机。一测,电脑有时候进系统就掉电,有时候屏幕刚亮就掉电。换了新南桥,还是不行,又加焊了cpu供电ic,也不行,又加焊3v5v供电ic,还不行,在加焊显卡,还是屏一亮掉电。 什么原因?先刷个bios看看再说,如果还是不行,就没办法了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屏显或屏的问题?外接试试呢

网友:
显卡加焊试试看

网友A:
把复位拉低,不让CPU跑码,看看还掉不掉,如果还掉就是硬件问题引起的,如果不掉了就是软件引起掉电…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复位拉低,不让CPU跑码,看看还掉不掉,如果还掉就是硬件问题引起的,如果不掉了就是软件引起掉电……。

高,这个切断法把软硬分开分明,不愧是大师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复位拉低,不让CPU跑码,看看还掉不掉,如果还掉就是硬件问题引起的,如果不掉了就是软件引起掉电……。

高手啊 以后碰到这种情况我也试试

网友:
俺们都醉了

网友:
这个上次修到的好像是缺个转换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复位拉低,不让CPU跑码,看看还掉不掉,如果还掉就是硬件问题引起的,如果不掉了就是软件引起掉电……。

上课没讲过呀老师

网友:
我上次修一台B450跑鲁大师掉电  换显卡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复位拉低,不让CPU跑码,看看还掉不掉,如果还掉就是硬件问题引起的,如果不掉了就是软件引起掉电……。

黄老师这个办法好呀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复位拉低,不让CPU跑码,看看还掉不掉,如果还掉就是硬件问题引起的,如果不掉了就是软件引起掉电……。

指的是平台复位还是cpu复位

网友:
这个机器显卡爱坏

网友:
你上课不认真听

网友:
显卡重植试试

网友:
CPU复位拉低是个好办法

网友:
你好,老师。系统问题我也想过,为了排除,我用的pe系统,也掉电。有时屏一亮就掉了。bios程序也属于软件。我刷下bios。另外请教一下,复位拉低,是指pcirst,还是cpurst。谢谢老师。

网友:
老师 我想问下  这个拉低的到底是CPU复位还是pci复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