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200 板号G33M02 挡C5 哪位大神遇见过。。。

楼主(2015-06-29):
DELL 200  板号G33M02 挡C5 哪位大神遇见过。。。

网友:
内存数据SPD SMBUS 时钟 都正常  。。。 BIOS也刷了 还是不行  蛋疼

网友:
内存参数都正常,那打下数据地址值,

网友A:
搞定了 。。。 时钟芯片不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搞定了 。。。 时钟芯片不良

楼主是换了时钟芯片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是换了时钟芯片?

没有只是加焊了一下 测试基本稳定了才通知的客户

网友:
同意楼主的说法是需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