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470待机0.035,待机芯片微烫

楼主(2015-06-29):
联想V470待机0.035,待机芯片微烫,没出待机 3.3V和5V电压,不触发!好像有短路啊?摸了一大片就只是待机芯片51123微烫啊。。。。。换了还是一样!怎么查啊?

网友:
先打值看看,各输出对地哪儿有问题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应该是51123输出的线线电压的后面有短路  查查线性电压的对地阻值 应该有短路

网友:
芯片发热不一定就是芯片的本身的问题,你测一下ldo3和ldo5,是不是短路了,还有开启电压是不是不对啊,

网友:
烫不一定就是芯片问题啊,昨天一个白屏的屏,摸屏上一个芯片烫,换也故障还是一样,又没那个芯片的数据手册查,搞不好了

网友A:
先量下线性电压的阻值啊

网友:
LDO来看看  短路

网友:
新的供电芯片换上去是坏的,确实常期让人意想不到啊!呵呵

网友:
我草。。。。现在大电流短路了,找不到原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量下线性电压的阻值啊

量了。。。。。没有短路。。。。草

网友:
- -  这个怎么能着急换芯片  肯定是查LDO啊

网友:
看LDO线性电压是否有短路的情况 ,电压是否正常,如果就可以看一下待 机芯片的条件是否都满足

网友:
线性对地多少?

网友:
是不是有氧化的地方没处理干净啊

网友:
看LDO线性对地

网友:
芯片发热并不一定就是芯片坏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