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N78G5D3 跑码D3 E9,刷BIOS秒杀!

楼主(2015-06-29):
型号:昂达N78G5D3 Rev:2.00

故障:上电跑码D1 D2 D3 E9停了,重启也一样。
            换了内存,擦了内存槽也是一样的,测量内存236PIN 帧信号 3.3V高电平有,先刷BIOS
            去官方网站下了个BIOS,刷上 出发跑码 ,亮屏了。

附上BIOS 昂达N78G5D3

网友A:
昂达的 很无语  我手上也一个 标签写这A770E  V 6.0的 可是官网怎么找也找不到这个型号  搞什么鬼都不知道

网友B:
你太牛了 这个BIOS官网大把的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太牛了 这个BIOS官网大把的吧了

对型号 去找啊,这个是REV :2.00  ;REV:2.01不知道行不行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昂达的 很无语  我手上也一个 标签写这A770E  V 6.0的 可是官网怎么找也找不到这个型号  搞什么鬼都不知道

找REV:6.01  这样的应该也可以  你下个试试啊

网友:
我的跑到 d0 就掉电了  lz 有没思路啊!

网友(2018-04-29):
解压出来直接刷吗、》  里面有好多个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