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 白屏然后慢慢出现画面 慢慢颜色加深

楼主(2015-06-29):
液晶显示器 屏幕演员渐变 是怎么回事 每个画面都是先是白屏然后慢慢出现画面 慢慢颜色加深
有人和我说  从VGH 27V飞线到屏上就好了
我不理解

网友A:
是什么品牌型号屏 BOE还是中华屏还是瀚宇彩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什么品牌型号屏 BOE还是中华屏还是瀚宇彩晶

搞定了 恶补一下屏电知识 终于弄好了 的确是TAB却VGH电压导致的 型号忘记了

网友B:
可以给个图看看么 怎么飞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给个图看看么 怎么飞的

拿走了 没有图..

网友:
论坛里有好几个飞线的贴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