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屏 不是一般的花

楼主(2015-06-29):
看花屏这样就像显存一样,不过加焊了还是一样 求助大家
求助

网友:
加焊不行就只能换显存了!

网友:
要么植球 ,要么就换一个啦

网友:
要看什么机器 有的是主芯片到现存线路断了 这情况加焊 换 都没用

网友:
或许需要拆下来只求。后者换显卡。

网友:
- -哥们 至少上个图

网友:
怎么没有图?

网友:
显卡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