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制作笔记本抽风散热器

楼主(2015-06-29):
近日感觉自己家里笔记本底座散热器风力不强,笔记本看电影时候,CPU和显卡工作温度老是很高,就自己动手制作了笔记本抽风散热器,制作步骤太复杂不好诉说,直接上电路原理图用PROTEL 99软件画的,

网友:
动手能力强的DIY爱好者,做的不错。

网友:
很不错,自己动手蛮好的!!!!!

网友:
大爱,自己动手

支持 反对

网友A:
楼主做的是一个可手调转速的散热器吗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做的是一个可手调转速的散热器吗??

是啊,这里我安装的电位器相当于就是可调电阻工作原理,根据阻值变化来实现调节LM317T输出脚工作电压值,觉的是原创的话,就支持加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这里我安装的电位器相当于就是可调电阻工作原理,根据阻值变化来实现调节LM317T输出脚工作电压值, ...

楼主好厉害,已经加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好厉害,已经加分了

没有什么拉,这里其实用LM7805稳压线性芯片也可以实现风扇调速功能,其这里电位器标称阻值范围决定了风扇速度大小调节空间,风扇在这里工作本身对电流值要求不高,如果LM317T输出电流过大的话,就会烧毁风扇,不要本身额定工作电流值就行。

网友:
楼主用的风扇貌似一体机里面的,cpu风扇

网友C(2015-09-09):
没看懂,如何使用呀?

网友:
效果如何?感觉不是很方便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看懂,如何使用呀?

接上笔记本USB端接口就可以使用了。

网友:
是双风扇吗  直接放笔记本下面   还是对住出风口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