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H430 cih61mi v1.1主板,风扇转一下就停

楼主(2015-06-29):
联想H430  cih61mi v1.1主板,电源风扇和CPU风扇转一下就停,然后再转,再停。。

小四口拔了,情况一样。

换电源,拔掉内存,显卡,硬盘及周边所有连接线,CMOS放电,故障依旧。

打了各供电MOS管对地值,无短路情况,难道是要刷BIOS?

请问BIOS损坏,会出现这种现象吗?

网友:
像是有电压没出来。

网友:
应该是电压没有完全出来引起的主板保护呀,你不能只测对地阻值呀,也要按时序看一下电压是否完全出来完了

网友:
少供电,不多说

网友:
缺电压吧  查查

网友:
有图纸?按是序列来吧

网友:
弄好了,但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

这主板有两个CMOS_CLEAR,一个叫CMOS_CLEAR HW  一个叫CMOS_CLEAR

我换主板电池,同时清CMOS的跳帽一直是CMOS_CLEAR HW,   后来仔细看才发现有个CMOS_CLEAR,弄了以后,风扇开始转不再停,三长一短报警(因为没装内存条)。插上内存条,发现风扇又是转一下便停,把内存条金手指清洁了一下,换个槽插上,正常了

为什么会有两个CLEAR_CMOS?左边一个好理解,右边一个干嘛用的?

网友:
右边那个应该是ME模块的状态清除跳线。

网友:
看样子两个bios芯片都得备份啊  我刚刚修了一张是ver4.2的 我只备份了一个  明天拆另一个备份 不到论坛里面看还不知道两个都得备份呢 差点被它跑了  nnd!

网友:
最怕这种掉电的故障了,不能用查电压了

网友:
查CPU供电 mos
我修到一片G和D通了  你对地打阻值 没用的呀

网友A:
你有图纸吗,可以给我一个吗,或者在什么地方有,我去下载。论坛没有找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有图纸吗,可以给我一个吗,或者在什么地方有,我去下载。论坛没有找到

网友(2015-07-29):
这个P板子,要把人弄疯了。。

用了不到10天,又出现同样的问题,风扇转一下就停,然后再转,再停反复。保护重启。结合上次弄好的经验,怀疑是BIOS问题。重新刷了一个BIOS,好了。只是提示联想型号非法,MAC无地址。呵呵

三天之后,故障重新出现。NND。玩我吧。。老老实实找电压吧,估计是缺个什么电压或PG信号。取下CPU(没假负载,不敢上U的原因,是怕强短绿线烧U)强行短接绿线,用手摸声卡芯片、IO芯片、网卡芯片温度正常.   万用表打值,内存三个供电正常,VSA正常,桥1.05正常,VCCDLL(1P8_SFR)正常,CPU因为没装,无法测量CPU和VAXG电压.
看来必须上个CPU,才能测VCORE和VAXG电压,这两个没有,就更别谈VRMPG了。断电上U,插上电源,我还没来得及用镊子短绿线,自动开机,喇叭报警,提示缺内存。我无语。。它又自己好了。。

人要搞疯了。不晓得又能坚持几天。。

网友:
老老实实换板吧   这样做客户都要跑了

网友:
我也碰过这样的主板,都晕掉了

网友:
H61板子把人弄疯了

网友:
BIOS资料备份  换个芯片刷

网友:
这主板难产的多了!我的是集显没背光 正好图纸能用上!

网友(2015-09-05):
这个是有个三极管的问题,修了100我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