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30 LA-8131P inter BIOS 独立和密码芯片KEY

楼主(2015-06-29):
不多说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如果要刷密码芯片,必须要和BIOS配套。否则会报一堆错误,UUID也清零了。此三件套是某宝商买的,说是匹配三件配套。不会报错!

308 Bytes, 下载次数: 133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正好需要,希望有用

网友A:
U5 刷那一个U6刷那一个 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5 刷那一个U6刷那一个 啊

你想气死我是吗?问你身边同事去。。

网友:
特么的换个D壳也会换出这样的问题,网查说是BIOS有密码放电所引起。各位师兄弟记住啊。现在拿到其它同行那也搞不定。

网友B(2015-08-19):
是不是客户设置的密码  没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客户设置的密码  没遇到过

密码客户说没设置 不知道怎么出来的报错 不过之前他摔过笔记本 现在是报错还是有 不过自己会跳过进系统 就这么用了

网友:
刷完能解决第一次开机不亮,第二次亮的问题吗?、

网友:
这个管用吗  我手里有三个这样的机器,从一个好机器里备份出来的3个文件刷到坏的机器上 还是不开机呢

网友:
这个和E430C通用吗  板号也是LA8131P intel 8显的

网友(2015-10-09):
正需要,我的是开机无显

网友(2017-09-30):
刷了 不亮机,怎么回事,以前是有密码

网友(2018-03-14):
EC资料错的,下载后4M的。不对,应该是128KB

网友(2019-10-30):
这个刷完这后 BIOS 放电就可以了,这个是我备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