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上网本 n148 掉电

楼主(2015-06-29):
            一个三星的n148机器,开机到读硬盘进系统时就掉电,拔掉硬盘进U盘pe 正常不掉。   加焊了南桥后正常交付客户,过3天就返修了,现在是热下南桥就能进一次,,进系统后再开就不行了,还有时不显示了,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吗? 求救。。。

网友A:
换一个全新的南桥吧

网友:
看样子只能换了

网友:
南桥  遇到过

网友B:
看看南桥的温度是不是很高,有没有给南桥装散热片。。如果高,或者加了散热片,应该就是南桥的散热量大,桥不稳定了,换个桥试试吧

网友:
虚焊了吧,最好是重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一个全新的南桥吧

同意,应该问题就在这

网友:
换南桥吧,这个桥也容易坏

网友:
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

网友:
把南桥拆下来重植试试

网友:
重植,不行的话,就换桥

网友:
直接换个南桥不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一个全新的南桥吧

          换了南桥,还是一个样

网友:
        换了南桥,还是一个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南桥的温度是不是很高,有没有给南桥装散热片。。如果高,或者加了散热片,应该就是南桥的散热量大,桥 ...

              南桥的温度摸上去烫手,不过看了论坛其他朋友修这个机器 南桥温度也是很烫的,        换了南桥,还是一个样

网友:
  可能南桥不行了,只有换桥。换了还是不行的话,就加焊下EC试试看。

网友:
是个问题很不容易看到

网友:
直接换桥,

网友:
直接换个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