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85 不加电

楼主(2015-06-29):
今日来了一台g485 不加电  ,拆开机器后没有看到不正常的地方,测量发现没有3v5v电感压,量电感组织正常,找到(板号:la-8681p)图纸打开看看, 待机芯片是rt8205,测量发现vin19v正常,线性电压正常,1脚ENTRIP1,6脚ENTRIP2 电感电压的开启没,找到开启从哪来 发现开启其实是芯片自己产生,只要pq405不把开启信号给拉低就行,开启信号是EC_ON,MAINPWON控制的,ec_on有3.3v,MAINPWON无电压,pq406的2脚也就没有电压,pq406就不会把pq405的2脚和5脚给拉低,2脚5脚有电压就会把rt8205的1,6脚给拉低,ec_on经过pr418  10k的电阻就没有电压了,肯定有东西把它给拉低了,不是pq406,就是MAINPWON信号,先把MAINPWON信号断开试试,把pr413    0欧电阻,给去掉后发现3.5v电感电压出来了(发现是MAINPWON信号有问题)。而且还能开机,继续查MAINPWON信号, MAINPWON只去了两个地方一个ec,一个温控电路,先把pr413给装回去,回到原现象。再去掉和qu201相通的电阻pr213,发现是pu201上出问题了,才会把MAINPWON信号拉低,量pu201的3脚组织正常,pu201是温控芯片,看到pu201边上有一个热敏电阻,(找了半天才找到,电阻在cpu后面)直接测量发现组织只有10欧,直接找一个换就好了,装机测试OK。。。。

post_deleted

受到警告 3#

网友A:
热敏电阻是不是那个PH201那个电阻哟

网友:
好技术,真心赞。学习了。

网友B:
温控经常出这问题

网友C:
楼主 分析透彻,

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热敏电阻是不是那个PH201那个电阻哟

是的,

网友D:
温控不可能引起不开机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温控不可能引起不开机吧。

怎么不可能?这个就是温控引起的

网友E:
厉害啊。要是一般人直接把那个电阻断了就解决事了。

网友F:
这种问题以前在IBM的机子上修到过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厉害啊。要是一般人直接把那个电阻断了就解决事了。

你有病啊,断开不就没有温控保护了,你什么意思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种问题以前在IBM的机子上修到过

是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 分析透彻,

学习了

过奖过奖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温控经常出这问题

是的

网友:
  还好还好      ,

网友:
这样的检修思路,不错

网友:
电路分析如此甚好!

网友H:
这个不加电是不是就是不触发啊

网友H:
就是温控芯片导致不加电的哦

网友E:
引用 网友E:
厉害啊。要是一般人直接把那个电阻断了就解决事了。

我去你大爷的。你才有病丫的不回复就算了你妈的。

网友:
分析的挺好

网友I:
引用 网友G:
你有病啊,断开不就没有温控保护了,你什么意思?

有很多机器断开后一样有保护的,断开后测试温度不会高,运行稳定就行。当然你把电路修好就更牛,高手!

网友:
这样维修很好,学习了

网友J:
把温控拿掉   应该没关系把    会不会烧CPU啊

网友:
顺藤摸瓜。  ~~

网友:
好,楼主维修很细心

网友:
抽丝剥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去你大爷的。你才有病丫的不回复就算了你妈的。

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学习啦  哈哈!!!

一起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个不加电是不是就是不触发啊

是的 。。。不加电和不触发有区别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就是温控芯片导致不加电的哦

你是来赚分的吧

网友:
还好吧        学习中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细心,不错,学习了。。。。。

还好吧    学习中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有很多机器断开后一样有保护的,断开后测试温度不会高,运行稳定就行。当然你把电路修好就更牛,高手!

好吧   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把温控拿掉   应该没关系把    会不会烧CPU啊

不知道   没试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感谢楼主谢谢分享

不用谢                 。。。

网友:
什么意思      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去你大爷的。你才有病丫的不回复就算了你妈的。

其实我不想骂你的

网友:
修好了,又学 了一招

网友:
坏的挺多的。。。。。。思路不错

网友:
修过是进水的机器阿

网友N:
借鉴下楼主思路,正好有个

网友:
楼主分析的很好。思路很清晰。。学习了。。

网友O:
很多机器没时间这么一点点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很多机器没时间这么一点点查

不费时间 的

网友:
思路清晰 蛮不错的

网友:
精华哦,特来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
不用谢

网友Q:
我上次看到一个帖子   说热敏电阻的第一个  给它飞线接地  看看能不能触发  就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了

网友:
现在修电路的人思路越来越清晰了,赞 你

网友R:
热敏电阻,可不可以换别的主板上的热敏电阻,有机会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热敏电阻,可不可以换别的主板上的热敏电阻,有机会试试

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我上次看到一个帖子   说热敏电阻的第一个  给它飞线接地  看看能不能触发  就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了

不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借鉴下楼主思路,正好有个

修好了吗?

网友S:
一个热敏电阻都不能坏啊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

网友:
楼组在哪学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一个热敏电阻都不能坏啊

是啊,

网友(2015-08-04):
本人菜鸟!请教一下各位老大,PH201热敏电阻具体在哪个位置呀,我怎么找不到呀

网友(2016-07-28):
怎么不上图啊,好想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