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系统卡在File:BOOTBC怎么办

楼主(2015-06-29):
     有小伙伴们遇到了Win7系统(win7zhijia.cn/xitong/) 无法启动的问题,提示是File:\BOOT\BCD status:0xc000000f或者是status:0xc0000001,这是什么东东呢?就让小编给大家讲解下。

故障原因:上述故障通常是由于Win7系统的引导文件被损坏或丢失导致;
解决方法:我们可以通过修复引导和重建MBR引记录来修复这个问题
方法一、修复引导
1、需要一个U盘启动盘,(建议使用老毛桃U盘PE系统)插入电脑后以U盘启动并进入到WinPE系统中;
2、进入到PE后,一般桌面上都会有一个“Windows引导修复”图标,双击后如下并选择“自动修复”;

3、等待修复完成后退出即可,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再安方法二再操作一下!
方法二、修复MBR引导
1、还是在WinPE下,打开Diskgenius分区工具;

...........

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win7zhijia.cn/jiaocheng/win7_4414.html文章链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