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集显能强行上电吗

楼主(2015-06-29):
     今天碰到一台联想b470e的本本,上电约在1.几跳变.跳变不上去,就掉电。
  也试了重插内存,不行
往下就不知道详细的维修思路,因为本人确实小小白,只能按照自己以前的维修的思路来开始修。各大电感的阻值和电压均有,除CPU集显供电的电压0.1v、阻值2.几欧
            imvp也有电压,乌龟壳上【mos管}也有电压,
            CPU也更换过,管理乌龟壳的小八角信号都有电压{具体电压该多少还真没准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八角 开启信号由CPU供电芯片提供{忘了3v还是5v}来开启
              但是电感上,也就是小八角只有0.1v{不确定集显应该几v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于手上没有小八角
   各位大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想强行给集显强行上电1.几v                 请问可否????  ~.~

网友:
不行 有时序的

网友:
能解答我其他的疑问吗

网友:
b460龟壳和cpu供电芯片一起换

网友:
B460这款机器CPU铁壳很容易 坏,楼主最好先换个试试

网友:
一般是选择将乌龟壳改了,用8脚MOS管改上去,还有也要注意小八角的芯片,坏了也是不会出电压的,这个小八角的开启电压是5V,然后PWM脚的电压,如果主控芯片控制产生电压的话一般是0.4V左右(因为是PWM的脉冲来的,用万用表测得的电压大概是这么多),如果主控芯片没有控制产生电压的话,是2V左右的电压,也可以判断到底有没有发出开启信号吧

网友:
这种情况遇到过 把3个AL8芯片换了  和3对铁壳管换了 包好

网友:
B470E    集显可以强拉电压的,我研究过,     实际也证明没问题,修好过好多台,无返修

网友:
  你把集显  8脚芯片 还有上下管全部去掉,  强拉就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