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QPL-AM跑码D0-98-(9B)-CC 822搞来搞去 换时钟好了!!但有疑问!!!

楼主(2015-06-29):
P5QPL-AM跑码 D0-98-(9B)-CC  电压都正常。刷过BIOS 换过U 换过内存  把板上822 加焊了一遍,搞来搞去  时钟芯片也用烙铁拖焊过了。但一样。。。。最后试着换时钟芯片   果然好了!!!!!
但换出来的时钟 放到另一块好的板上,却又是可以点亮显示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 不知道为什么?谁能解释下!?

网友:
换时钟芯片 用风枪换的。。。难道高温后 变正常了??

网友:
有这个可能哟

网友A:
不要急, 你放一边,等1-2小时在去测机,故障就出现了,

网友:
之前遇见过  都是换822好的

网友B:
BIOS   旁边822换了吗?

网友:
估计要返修哦,哥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BIOS   旁边822换了吗?

没换,加焊而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要急, 你放一边,等1-2小时在去测机,故障就出现了,

打算放到明天早上 再试下

网友D:
前端总线时钟频率错误导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换,加焊而已。

822加焊没什么用的   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前端总线时钟频率错误导致。

前端总线时钟频 FSB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