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7588 唯一显示器22寸的开机一闪一闪的

楼主(2015-06-29):
G7588 唯一显示器22寸的开机一闪一闪的 电源指示灯和屏幕一起闪,请问这是电源板哪里的问题,本人是小白,求解决 电源板上哪里出问题了

网友:
高压板,灯管的可能大一些。灯管不对称,高压保护。有可能有一灯管坏了(知LCD的)LED的另论。

网友:
如果是LCD的  有可能是灯管老化打火  也有可能是带不起负载

网友:
检查一下驱动板3.3v转换电压是否正常稳压。

网友:
测量一下电源电压看看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先外接个高压条来看啊

网友:
LCD的话,灯管坏的可能性最高,把坏的灯管接口短接继续用。,

网友:
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有没有怀孕 电压有没有跳来跳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