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42JV艰难维修历程。发帖不易,加点分吧。祝各位发财。

楼主(2015-06-29):
我发帖不喜欢啰嗦,大家看的也明白。先看板号

内存上也是这个板号。客户描述开始能开机,后面亮机的次数少了。到后来就不能这了。上电电流到1.6几,这机亮机电流要上到2.0
上电无意中摸到集显供电管烫手。

这是反面位置。把芯片管子都换了还是一样。上示波器抓波都正常的。

断开它后级发现不烫了。
它的后级去两个地,cpu  桥。cpu换过了。只有桥了。换桥,故障一样。

上论坛发现有和我这一样的,也是发烫,也一直纠结那地方,最后也没解决 。有人问了为什么不刷个BIOS,这机子拿来我就刷过了,没有用。
。放那几天不想动它了。一天没事做又拿出它来点,一点亮机了,再摸那几个管子不烫了。晕了。过了会无意中发现有点花屏。上想不会是显卡吧,之前也怀疑过,但大家都知道这显卡坏的可能性太小了,价格也贵。

不过也没办法了,只好换了,手上正好有一拆机的,植好上上,亮机了。

高兴啊。果断装机测。可能是高兴过头了,这机子换桥要刷BIOS,结果可想而知,风扇狂转,再拆呗。论坛下了个刷上。

就这样在艰难中修好了。不知道论坛上那个没修好的,有没有换显卡。其实都是被发烫的管子误导了。
可为什么不亮会发烫呢?又不去显卡那。不管了,测机一直好的就好了。
发帖不易,可以加点分享吗。这样才有动力发更多的好的啊。

网友A:
我一般会先用热风枪吹显卡晶体。是不是虚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一般会先用热风枪吹显卡晶体。是不是虚焊了

吹过,没有用。

网友:
分析的很好,受用

网友:
受用啊,这个显卡导致的

网友:
我只看中了你的BIOS机、。。。。

网友B:
这个机子换桥一样要刷下BIOS吗?

网友:
如果是我  肯定晕倒了

网友:
楼主用风枪吹过吗

网友:
思路不错,下次遇到再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机子换桥一样要刷下BIOS吗?

ASUS就这样,换桥要刷的

网友:
根据客户的描述,电流的跳变,测试内存波已过。独显显卡就最大的怀疑对象了吧?

网友:
的确,到底为什么集显供电会发烫呢?

网友:
路过。。。。。。

失欣疯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好文章  好很好  受教了

网友C:
如果是我我会觉得是BIOS问题的

网友D:
你的机器正常后那个管是否依旧发热 ?

是不是还是会发热 、?

网友:
说多了都是泪啊!维修很多时候都是在绝望中重生。

网友:
维修真的不容易的 一定要坚持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的机器正常后那个管是否依旧发热 ?

是不是还是会发热 、?

不热了。正常见亮机就不热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是我我会觉得是BIOS问题的

是啊,一开始我就刷了。

网友:
分享很好  受用了

网友:
显卡旁边那2个管子 遇到过2.3台 大短  都是那2个管子直接击穿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CPU供电管发烫是通病

网友:
K系列太多问题了。这一点华硕做的很差

网友:
我来看看什么也不干   哦啦啦

网友:
很给力。收藏了  期待这种机器

网友:
小小白   受教了

网友:
维修装备好,思路清晰,有材料换。羡慕

网友:
华硕的机器真心难修啊。

网友:
独显机器还是先考虑下显卡不

网友:
最后是 换了个显卡 好了   是吧  挺不容易的 ,能修好 不错

网友:
楼主厉害啊。思路清晰过人  佩服

网友:
华硕    显卡坏电脑多

网友:
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

网友:
看起来是大工程

网友:
有一次 就是没有修出来

网友:
每天一件事,拿分走人。

网友E:
你的那个管子发烫时,看机器的电流有跑马的样子?
我为本本狂
打内存波过了
详情

网友:
这个主板很难修

网友:
集显供电的管子和显卡有关系?

网友:
显卡内部不良,引起电流过大?

网友:
K42都被修成神迹了

网友:
遇到短路的修不好 哎

网友F:
楼主有没有这个改版的BIOS啊?能分享一下吗???
我为本本狂
这个真没有,我也是论坛上下的。
详情

网友:
思路清晰 不错哟

网友:
楼主修的很好 学习下

网友:
谢谢同学共享

网友:
没怎么看明白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不显示,该做的我都做了,可还是搞不定,后来跟客户说修不了,要换板,那客户考虑了半个多月,后来板子丢一直丢在那里放了半个月,最后说不修了,后来客户来我就当他面把机器装起来,结果*脏话*。。。。。亮了,我直接晕死。。。后来收了客户200块,打发走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。还是要静心搞机器修

网友:
换桥还要刷BIOS呀, 学习了

网友:
................头一次看到 下次注意下

网友G:
用N卡的,,N10 以后的,坏得没有以前那么多了,新的N11 N12 N13都有修到,显卡坏的不多,虚焊的也不多, N14 N15的机器只是清灰进水见到,没见到坏的,
我为本本狂
正是因为坏的少所以误导我们了,也时经验也会害死人的。呵呵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有一点不明白,楼主为什么不先加焊一下显卡看看是什么情况,直接换显卡,风险大大的

早就加焊过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的那个管子发烫时,看机器的电流有跑马的样子?

打内存波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有没有这个改版的BIOS啊?能分享一下吗???

这个真没有,我也是论坛上下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用N卡的,,N10 以后的,坏得没有以前那么多了,新的N11 N12 N13都有修到,显卡坏的不多,虚焊的也不多, N ...

正是因为坏的少所以误导我们了,也时经验也会害死人的。呵呵

网友:
饼哥太给力了,给我加了30分。谢谢

网友:
加分加分加分加分加分

网友:
真得不容易,高手

网友:
显卡供电管发烫  是不是芯片微短路引起的呀

网友:
华硕机器各种坑啊 ,楼主好经验啊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换桥要刷bios,孤陋寡闻了。

网友:
有的用风枪也吹了不行

网友:
分析的很透彻,收藏了

网友:
显卡切实爱坏!!!我一换个了

网友:
很不错的经验,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供电管发热还存在疑问。

网友:
都换了? 还不如不修了

网友:
是不是因为独显坏了造成集显不能切换过来,而引起集显场管烫的呢。

网友:
华硕的通病太多了,做显卡也是碰运气

网友:
这个机器显卡害死我了,死活不亮机

网友:
为什么集显供电会发烫呢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