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华硕M510 有时触发 有时不触发

楼主(2015-06-29):
接到一台华硕的机器, 有时候能触发, 有时候不行 ,不触发的时候没有3.3  5 V的开启 ,      在论坛搜了一下 ,发现有人发帖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16946-1-1.html
  可是怎么也没有找到这个帖子说的5脚芯片,  就量了下EC 发现问题,  EC晶振在待机0.01的情况下是不起震的, 只有电压 , 能触发的时候待机0.02EC晶振起震有波形,可以触发, 就加焊了下,可以触发了
后来想想还是吧晶振换了 免得用不时间长      以后大家遇到这个机器 可以先加焊下EC晶振试试 .对于没有示波器的兄弟能少走一些弯路吧!!!
  最后问下兄弟们 论坛发帖子怎么上传图片  , 我有试着上传 ,传上来的都看不到......................惭愧!!!

网友:
不触发无非就是那8个待机条件。一个个查

网友:
查下南桥跟EC之间的信号